激光切割知识求助

楼主(2018-06-28):
这个视频里激光割塑料,是用的CO2激光器吗?那他光路怎么走的呀。(没权限放链接,只能截个图……)

看资料说非金属只能波长10um左右的CO2割,但是在贰陆的官网看到这样一段……

说固定激光器波长在1.06um,但却也能割大部分塑料。

搞不懂呀。

如果要达到视频里的效果的话,又应该用哪种

网友A:
   切什么东西。切皮革什么的一般100W的激光管就差不多少吧,150W也可以把。具体看切什么。切多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什么东西。切皮革什么的一般100W的激光管就差不多少吧,150W也可以把。具体看切什么。切多厚。

其实我附的图片上切割头是在六轴机器人上的,所以很费解的。CO2的应该装不上去,光纤都说不合适切非金属。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附的图片上切割头是在六轴机器人上的,所以很费解的。CO2的应该装不上去,光纤都说不合适切非金属 ...

   金属的激光管 体积不是很大 直接装到 头上,不过价格会贵。CO2 不知道能不能用光纤传输。

网友A:
而且机器人每个关节都可以加折射镜的 只要调节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机器人每个关节都可以加折射镜的 只要调节好就行,

没看到加折射镜(话说这该是反射吧)。
看切割头也不是金属管的,就是个切割头。不会就是用的光纤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到加折射镜(话说这该是反射吧)。
看切割头也不是金属管的,就是个切割头。不会就是用的光纤的 ...

   会不会是光纤传输。那些电缆里面是不是有个传输激光的光纤。

网友:
从结构来看 也有可能是折射的,每个转角的 盖子 可以拆开 调节折射镜。具体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