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8的螺孔怎么加工?

楼主(2018-06-28):
长度1.6,通孔。
有人说用电极加工。不知是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材料?

316L

网友:
那还是攻丝

网友:
先钻孔,再丝攻干下去

网友:
钻头钻孔,丝锥攻丝

网友:
这么小!  放电好点吧

网友:
最小见过M1.1的,0.8这么小的真没见过;

网友:
钟表螺丝吗?

网友:
钻孔后再攻丝,应该问题不大的,攻丝的时候记得要用攻丝油啊

网友:
小微型螺纹  有专用的丝锥

楼主:
有能加工的朋友吗?

网友:
没见过这么小的 是小精密器件估计

网友:
手表手机上的?那么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能加工的朋友吗?

把图和要求,以及量贴出来,看谁能接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