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板粘接和模具注塑有没有很大区别

楼主(2018-06-28):
      用透明pc耐力板粘接成一个长方体  和从模具注塑出来的的长方体有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注(这个外壳里面是放pcb 板,工作时会发热到110摄氏度左右
      公司处于研发阶段  资金紧张  3d打印500元也不舍得做手板  ,因为结构简单,所以想到老土的办法   用pc板来切割  然后粘起来,强度不需要很大也行
不管出模斜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壁多厚?

外观尺寸长250*宽55*高25    壁厚如果开模具就用1.2mm  ,现在用1.5mm厚的pc板来粘,我也想用1.2厚来粘,又怕太薄了不好黏住  用pc板专用耐高温胶来粘 穷啊

网友A:
可以设计圆角的话,可以试试热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计圆角的话,可以试试热成型。

网友:
用一个手板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适合CNC加工,400块够了,3D打印的PC是属于类似材料,不能耐高温的。然后粘接的话,我觉得问题不大,反正是做测试用的,尽量厚点,我刚到车间看了1.5厚的PC,有点薄

网友B:
1.2厚的PC耐不了110°高温吧?变形得一塌糊涂,软绵绵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厚的PC耐不了110°高温吧?变形得一塌糊涂,软绵绵的了

哈哈,试验试验 ,这个行业以前小功率的都用abs ,大一点功率用pc,温度100都用铝合金外壳了。如果用高温料做外壳,高温料是不是比PC料贵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试验试验 ,这个行业以前小功率的都用abs ,大一点功率用pc,温度100都用铝合金外壳了。如果用高温料 ...

我们用的耐高温材料是PEEK,1200块一公斤,200多度都没啥问题,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的耐高温材料是PEEK,1200块一公斤,200多度都没啥问题,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哈哈  我们这种小公司想都不敢想,费钱的东西不用想   费脑的费神的东西想得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