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刹车电机的控制问题

楼主(2018-06-28):
调速感应刹车电机(例如东方马达),带有变频器的。想用两个接近开关。第一个开关用来减速或断电。 第二个开关刹车保证位置。 可以这样设计吗?

网友:
关键看你的速度,定位精度

网友(点评):
最高线速度0.5m/s。 定位精度要在正负1mm

网友(点评):
电机转速按1450算,减速比40。转动惯量约80KG.m.S2

网友:
1毫米有点难,要具体看了

网友(点评):
听这个意思, 是有这种控制方式呗。 就是精度能不能达到,两说了?

网友:
可以加个编码器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