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直径与钻孔深度之间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8-06-28):
如题

网友:
钻孔的深度肯定是根据钻头刀具的长度相关,有多长就能钻多深,而钻头的设计就是另一个问题,当长径比约为4:1或更小时,大多数标准麻花钻头的排屑槽均能较顺利地排切屑,而当长径比超出上述范围时的孔,需要特殊的深孔钻才能加工,比如普通抛物线型钻头和宽刃抛物线型钻头。这是我所知道的,望大神补充。

网友:
普通麻花钻的钻头直径决定所钻孔的直径,钻头刀柄的长度决定能钻孔的深度;

网友:
孔直径和孔深度,制造难度成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