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图纸格式里有好多

楼主(2018-06-28):
第一次碰到,烦死

~$~$~$~$~$A4.SLDDRT、~$~$~$~$~$A3.SLDDRT,怎么删掉

楼主:
同志们,帮帮忙,看看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你只放一个小截图,我是看不懂

网友:
选项-系统选项-文件位置-图纸格式。找到图纸格式存储位置,可以在里面删除不需要的图纸格式!

网友A:
前面带~的应该是软件异常导致的隐藏文件,备份一下,然后把他们干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带~的应该是软件异常导致的隐藏文件,备份一下,然后把他们干掉就好了

我要是能找到就好了,根本找不到这些文件

网友:
这是你们公司的图纸格式,别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是能找到就好了,根本找不到这些文件

调整windows系统设置,文件夹选项。显示隐藏文件和系统文件即可找到

网友:
多还不好啊,选择性就多了,就怕没得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