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槽加工

楼主(2018-06-28):
5CrNiMo材料,热处理了,比较硬,现在在直径57圆柱上加工宽11的深30的槽,点孔位置是空位。内槽底面起算11个,宽3个,不需要太好光洁度,放卡子用的槽,这个怎么加工,求大神指点

ps:焊接刀,T型刀,都不给力,还用了小号镗刀,车磨完铣的,也不给力。

电火花得4刀,太费时间

楼主:
图片为什么没上传出来。。?

网友:
上传图片需要用高级模式

网友:
没太明白,切槽还是要注意切削阻力的,阻力越大刀片破损越厉害,不如选择刀宽窄一点的刀具来加工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2019-09-04):
湖北铭程精密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开发的内孔槽精密数控键槽机床
产品描述
它完全改变了老式插床加工内孔键槽的理念,综合了插、拉、刨床三者优点的特种切削加工机床,设计新颖,并采用数控技术和独特的内孔定心工艺;它的加工速度和加工精度是传统方法没法比的。
性能特征
1、可加工淬火前和淬火后的材料
2、加工精度高,速度快
3、结构紧密,占地面积少
4、性能稳定,使用寿命长
5、采用程序控制,操作简单,几乎不需维护
6. 性能稳定,使用寿命长        加工用途
1. 内孔平键键槽
2. 不同齿形内花键
3. 孔内螺旋油槽、内螺旋齿轮
4.  螺旋内花键、
5. 锥形内花键
6. 盲孔键槽、型面

加工应用范围:
1、军工行业:航母、核反应堆、导弹发射架、雷达升降架,膛线、伺服电动缸、军车的零部件的精密、复杂内孔槽加工 。
2、民用工业领域:减速机、联轴器、阀门、水泵、汽车离合器和制动器、石油抽油机、电机、回转支承装置、电梯曳引轮、矿用破碎机、冶金连铸辊、不停输带压开孔、封堵机等产品的零部件的内孔键槽加工。

机床系列
1、NCK系列长内孔精密数控键槽机床;
2、P系列精密数控盲孔键槽机床;
3、NCKH系列轮盘类精密数控键槽机床
4、NCKL系列大型盾构机刀盘数控键槽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