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OM材料我想要做成表面白色光滑

楼主(2018-06-28):
以前没接触过POM...
有个工件安装盘想用上赛钢
是用来拍照的,想要与工件颜色拉开差别
所以想要想办法把工件表面做得白色又很光滑

网友:
POM本来有白色的,加工光洁度可以达到1.2

网友:
POM本色有一定的自润滑性,注塑的本色也是白色

网友:
可以实现

网友:
POM有白色的,选择锋利的刀具加工后,表面还是很光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