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Inventor的一些操作技巧。

楼主(2018-06-28):
比如在部件中 有无类似Solidworks的“宽度配合”的功能,不然装配有点慢。另外有无类似配置功能,比如一根轴有两种规格,一种两端都是M8的孔,另一种两端都是M6的孔。麻烦各位有经验的朋友回答下,谢谢了。

网友:
没有类似宽度配合的功能的;另外一个功能是不是类似参数化建模啊

网友:
solidworks2010版之前也没有宽度配合,不知道那时候是如何操作的

网友:
solidworks2010版之前的版本也没有宽度配合,难道用户不干活了吗
新建基准面或基准轴,添加重合配合,一个效果

网友:
饶老师会带您一起用 Inventor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