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SolidWorks转PDF线条粗怎么解决?

楼主(2018-06-28):
工程图里,放大缩小字体很清晰。但是转出PDF之后,放大相当模糊,客户发的图纸PDF不会出现这个情况,附件图片有我转PDF的设置。大佬们有遇到这样情况的么?

网友A:
设置一下线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下线型

线型有粗有细,转CAD很明显。但是转PDF感觉都挤到一起去了

网友B:
不会这么严重吧,我设备出图都是转pdf,还行啊
你可以把sw工程图用大一点,A0、A1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这么严重吧,我设备出图都是转pdf,还行啊
你可以把sw工程图用大一点,A0、A1试试

问题解决了。目前用的模板只是A4图纸的,转的PDF只有A4大小,线条会挤在一起。SolidWorks转成CAD之后,再从CAD转PDF就可以了。
最终的解决办法应该就是设置大图的模板文件了。。
感谢大佬的指点

网友:
图纸转PDF一般我用PDF打印机,把图纸按图片格式转成PDF,这样文字什么的保证不会有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