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靠齿轮缸驱动两跟同心轴反向运动

楼主(2018-06-28):
怎么用旋转气缸 靠齿轮驱动两跟同心轴反向运动 大轴里面套一个小轴 反方向旋转

网友:
加个双联惰轮就好。

网友:
速度有啥要求没?用扭簧?

网友:
左上输入,右下输出

网友:
小轴外齿轮,大轴内齿轮,二者中间加过渡齿轮分别外啮合、内啮合

网友:
行星架固定的, 太阳轮和内齿圈是不是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