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绕线如何将来线绷直

楼主(2018-06-28):
这是一个客户给我提的问题,我是做排线器,可以让线左右来回摆动。他之前都是手工来绕线,现在想换成全自动或者半自动,但是线来的时候是松松垮垮的,请教如何让线绷直呢?线有6毫米和8毫米宽,呈梯形

网友A:
看需要多大的力吧,如果一般的话,可以让线绕过一组滑轮;如果需要的里比较大,就需要加阻尼之类的结构了

网友:
给绕线卷筒的架子上沿滚筒长度方向焊一个类似”门”字型的结构,要绕的线往滚筒上缠之前先经过门子型的架子。

网友:
绕线机,成品设备比较多

网友B:
力小的话加个滑轮或是小支架把线撑起来张紧就可以了。
如果来的线是很松的,无法张紧,那么就要加一套机构。
可以用一对反向旋转的滚筒来夹紧线向前定速送给,然后再在后面加滑轮张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在线盘上加装“磁粉制动器”

网友:
张力计,可以自己做一个张力计

网友C:
建议你可以去参考一下自动巻线机,一般来料的整卷线都要穿过一个线嘴,将其固定,在后期作业时,通过张紧装置(附带张力计)进行作业,一个循环作业完成,由自动剪刀间断分离,取出完成品后再进行下一个循环
我说的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大体过程,看你发的照片应该是可以实现自动化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小的话加个滑轮或是小支架把线撑起来张紧就可以了。
如果来的线是很松的,无法张紧,那么就要加一套机构 ...

好的多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可以去参考一下自动巻线机,一般来料的整卷线都要穿过一个线嘴,将其固定,在后期作业时,通过张紧装 ...

想请教大侠,这种张紧装置是否有现成可以购买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需要多大的力吧,如果一般的话,可以让线绕过一组滑轮;如果需要的里比较大,就需要加阻尼之类的结构了

多谢大侠!

网友:
有的   包括你的線徑的都有不同的魚嘴定制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请教大侠,这种张紧装置是否有现成可以购买的到?

有的   包括你的線徑   都可以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   包括你的線徑   都可以定制的

刚才在淘宝上搜索了一下,并未找到。是比较小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在淘宝上搜索了一下,并未找到。是比较小众吗

浙江嘉善-----田中精机

网友:
张力器可根据线径调整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