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各位师傅伺服液压系统

楼主(2018-06-28):
厂里的往复式牵引机一直用老式的三相电机阀控系统,网上看到说现在的伺服电机的液压系统的噪音很小,非常省电,可以大大简化液压系统。所以想自己折腾一下做一个伺服电机控制的液压系统。牵引机只要求负载变化的时候速度能基本保持不变,精度要求也不高,能通过伺服电机调节油缸压力和速度就行,压力初步设定在16mpa左右,流量大概4L/分钟。之前只做气缸+伺服之类的非标结构设计,大学学的液压知识忘的差不多了。请问一般这种伺服系统选用什么类型的泵?网上说是齿轮泵或者高性能叶片泵,如果是齿轮泵,一般是什么类型的齿轮泵,比如恒流?恒压?变量?之类的?内啮合齿轮泵?
这种往复式牵引机,是不是只需要伺服电机+泵+换向阀 就足够了,其他的阀都可以省掉?
谢谢各位师傅给指点指点,或者介绍一下资料参考下。
十分感谢。

网友A:
选恒流泵,不能选恒压泵,负载变化时,系统压力是变化的,随着负载在变化。

网友B:
1、叶片泵肯定不能选,因为内泄量太大。看你预算多少钱,国产的可以选海特克,进口的可以选艾可乐或者住友,福伊特也行,这些都是内齿轮,艾可乐是铝合金泵体,体积是最少的。我这里就拿海特克大概计算下,泵最少排量是8CC,电机1500RPM,排量是12L/min,电机功率约4KW,扭矩约为21NM,伺服驱动约为4KW。
2、改造需要物料:油泵、伺服电机、伺服驱动、泵力传感器,阀基本上不用动,但具体要看原油路是怎么设计。
3、接线基本上只要将原来控制PQ阀的模拟量信号接到伺服驱动。重点是你现在的功况是想负载变化而速度恒定这个就不好处理,由于伺服的特性压力到了会影响速度,到时或以将伺服驱动设置为速度模拟,这些也许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叶片泵肯定不能选,因为内泄量太大。看你预算多少钱,国产的可以选海特克,进口的可以选艾可乐或者住友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我找到了现在的这个油压系统原理图,比较简单,负载在开机前就基本定下来了,生产过程中负载会在一个小的范围内波动。工作过程是先夹紧然后牵引向前,碰到开关后夹紧油缸松开,牵引油缸退回。第二组夹紧牵引油缸接着动作,为了保证被牵引的制品不会有停顿,两组油缸在切换工作的时候会有一小段时间会同时夹紧牵引,如此往复循环。
我想着用两组伺服电机+换向阀来分别控制两组油缸,这样第一组油缸电机工作时,第二组可以直接停下来省电减少发热不用一直卸油。
请问海特克的哪里可以买到正品,网上看到的价格差别很大,估计很多都是仿品。

网友(点评):
看到这个原理图和你描述的工况,感觉用伺服没有太大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恒流泵,不能选恒压泵,负载变化时,系统压力是变化的,随着负载在变化。

好的,谢谢,请问恒流的泵,如果伺服电机的速度变化,流量变化吗?

网友C:
伺服电机驱动液压泵,那是闭式系统,楼主以前学的液压不顶用。不要听别人瞎BB,好多人根本不懂液压,闭式系统用的泵一般需要正反转,或者你退一步搞负载敏感,不是传统的负载敏感,是要调节原动机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驱动液压泵,那是闭式系统,楼主以前学的液压不顶用。不要听别人瞎BB,好多人根本不懂液压,闭式系 ...

好的,谢谢,请问一般这种泵叫是什么泵,能正反转是不是连换向阀都省掉了?全部都由伺服电机来控制?

网友(点评):
是啊,不能省掉换向阀配伺服电机干什么,省掉阀之后于节能大大有利,简化系统,可集成安装,但缺点也有一堆,要结合实际综合分析

网友(点评):
工程闭式泵萨奥的比较好,国产的不建议考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我找到了现在的这个油压系统原理图,比较简单,负载在开机前就基本定下来了,生产过 ...

看你原机的油路原理图应该是变量泵并没有PQ阀(可能在泵自带,但油路图看不出),基本上都是手调的,担心没有模拟量输出,你这种改造需要改电脑,如果不改电脑改伺服就没有意思了。
还补充一下,伺服系统中的泵并不一定要反转,反转只是为了调节压力,有些泵反转太频会加速磨损,为了解决泵的异常磨损不给反转就会增加比例压力去过滤峰值压力。市面上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伺服泵,能满足低转速的稳定性就可以作为伺服泵,一般常用的伺服泵有齿轮泵、柱塞泵、螺杆泵。
海特克正品应该做假的不多,毕竟是个国产,若你真找不到我可以给你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原机的油路原理图应该是变量泵并没有PQ阀(可能在泵自带,但油路图看不出),基本上都是手调的,担心 ...

好的,谢谢,请问您说的改电脑是指改plc程序吗?好像一般的三相异步电机都不适合频繁启停,这个设备2套牵引系统的切换时间只有1分钟左右,每次切换不牵引的电机仍然在转动没有停下来但是油都是直接进油缸发热了,如果不用伺服,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可以改进这方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请问一般这种泵叫是什么泵,能正反转是不是连换向阀都省掉了?全部都由伺服电机来控制?

好的,十分感谢,我在网上查到萨奥的一种柱塞泵可以正反转,请问是不是这种泵?请问我想重新学这种伺服电机的液压系统,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参考下?

网友(点评):
系统的教材不多,可以自行搜索闭式液压系统,相关文章还是挺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请问您说的改电脑是指改plc程序吗?好像一般的三相异步电机都不适合频繁启停,这个设备2套牵 ...

首先确认原机的泵是否为变量泵,压力到了泵的摆盘是否切换成小排量,建议可以增加泄荷阀(在不动作时将泵的油直接泄荷到油箱)或者切换小排量(一般柱塞变量泵上有个6通径的两位阀就是用来切换小摆盘的)
上面说到的改电脑是指原控制如果没有模拟量输出的话需要增加模拟量输出并改程序,电脑就是指PLC或者工控机,现在的伺服驱动一般都是模拟量控制的,当然也有用通信模型控制。如果原机就有用到模拟量就直接改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认原机的泵是否为变量泵,压力到了泵的摆盘是否切换成小排量,建议可以增加泄荷阀(在不动作时将泵 ...

好的,很感谢您详细的回答,应该是变量泵,我拆开了一个10T的牵引机外壳开看了下,只有一个电机和泵,在切换工作油缸时候,直接用换向阀把油路切换到另一组油路上去,这样电机就没有空转,和我上一张原理图有点不一样,但是这个切换的瞬间牵引会不平稳,导致制品表面出现不良,所以高要求的制品都没用这个设备做,都是用双电机的设备在做,这个没找到泵力传感器之类的所以应该没有模拟量输出。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伺服电机控制的10T的牵引机图片,看着好像阀类零件全都省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很感谢您详细的回答,应该是变量泵,我拆开了一个10T的牵引机外壳开看了下,只有一个电机和泵,在 ...

原机的油泵是叶片泵,是定量泵,这种油路确实非常费电。你若改伺服一定要改电脑,因为原机是没有PQ模拟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机的油泵是叶片泵,是定量泵,这种油路确实非常费电。你若改伺服一定要改电脑,因为原机是没有PQ模拟量 ...

好的,谢谢,请问能不能看出下面那个伺服用的是什么泵?

网友(点评):
看着像齿轮泵

网友(点评):
下面伺服用的是柱塞泵

网友(点评):
请问是定量柱塞泵吗?还是变量柱塞泵?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请问能不能看出下面那个伺服用的是什么泵?

我在网上找了好久问了好多公司,都说没有能正反转的泵,我想就算最后找到了可能也非常贵,有可能上面的照片不全,换向阀没拍出来,不然我想不通他怎么换向的,上面那个柱塞泵应该是变量泵吧,请问变量柱塞泵和变量内啮合齿轮泵您推荐那个?我查到这个伺服牵引机说取消了比例阀/流量控制阀,您一直提到用P/Q阀,这个P/Q阀是不是就是比例阀/流量控制阀?如果用伺服电机的速度模式,是不是就可以不用P/Q阀?

网友:
钢丝缠绕液压机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