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零件保存成STEP格式文件,再打开时螺纹孔变了?

楼主(2018-06-28):
solidworks零件保存成STEP格式文件,再打开时螺纹孔变了,变成了螺纹底孔(例如M10螺纹孔,变成了直径8.5的孔)

网友:
正常的吧,Solidworks做的螺纹孔本身就是用螺纹小径打孔,再添加装饰螺纹线的。
可能是你保存成STEP的时候装饰螺纹线丢失,便只剩下一个小孔了。

网友:
你试试保存成正常的装配体。
你会发现那个孔径一样是8.5。所以应该不关文件转换的事的,只不过装配图出工程图还是可以看出是螺纹孔,step的不太记得了,只要工程图是对的就可以了吧

网友:
没毛病,这是正常的

网友:
sw所谓螺纹孔就实体就是一个底孔,只是显示的时候有螺纹装饰线

网友:
就是这样的,螺纹信息全部丢失

网友:
二楼正解

楼主:
SW中螺纹孔确实是底孔+螺纹装饰线

网友(2021-05-21):
学习了,感谢各位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