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链传动计算参数问题

楼主(2018-06-29):
求助这个传动路线怎么求链轮链条的参数,中心距可以适当调整,需要求链条链轮的相关参数。动力功率8.82KW,540r/min。是不是链轮传递功率就是这个?540r/min的动力转速到链轮1上还是这个转速吗?
另外请教,链轮四转1圈,链轮三转4圈,这个传动比是不是4???

能不能理解成这样:链轮1转速540r/min,链轮1和2传动比为i=4.链轮2的转速为160 /rmin,链轮2和3的传动比为4,则链轮4的转速为40r/min

还有这种传动路线是设置在机器一边好,还是左右两面各设置一个好。
机械设计菜鸟,请大神帮助,感谢,

网友A:
拖拉机输出转速是540r/min,传动比是4,这个怎么理解?与换向器连接的轴转速是540r/min?如果是,那么链轮1的转速就是540r/min,后面的各链轮根据传动比去计算。链轮2与链轮3是怎么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拖拉机输出转速是540r/min,传动比是4,这个怎么理解?与换向器连接的轴转速是540r/min?如果是,那么链轮1 ...

链轮2和共轴,就是一个位置两个链轮,链轮1和2的传动比1:3.35,链轮3和4的传动比1:4,拖拉机动力驱动链轮1,1带动2,2和3同时转,3带动4,3余4中间用张紧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