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表拆后壳 欢迎大神进来研究指点

楼主(2018-06-29):
如图 现需要将这个成品手表拆卸后壳,后壳右点胶,所以先需要加热,加热之后才能拆 现在就是有个最主要的问题 后壳没办法夹 圆弧面的 不好受力 真空吸达不到要求 拆需15公斤的力以上。求大神指点 有没做过类似的  帮忙想想 不吝赐教

网友A:
加热后戴防热手套用刀片什么撬下应该就出来了吧。还是说你是要做设备批量拆卸?

网友:
没看明白图

网友:
没干过,不过修机械表的地方不都有专用的工具嘛?

网友B:
拆一个的话,直接撬开就好了吧。还是说你要做批量拆卸机器?

网友:
拆手表后壳不是有专用工具吗?橇凯后壳,表壳恐怕就变形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后戴防热手套用刀片什么撬下应该就出来了吧。还是说你是要做设备批量拆卸?

要批量的 而且撬会损坏后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一个的话,直接撬开就好了吧。还是说你要做批量拆卸机器?

量蛮多的 手工撬不理想

网友:
可以做一个定位夹具,侧面顶出,反向拆卸法。

网友:
隔空取物??

网友(点评):
问号去掉,,,,,正解。

网友:
我估计你得改工艺了,15公斤不是个小力,建议用电阻焊焊个突起(无屑产生,不会损毁机芯),底盖拔掉后,再把这个工艺突起磨掉。

网友C:
手表结构可以改不?加一个螺纹直接顶开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真空吸盘应该是可行的,吸盘吸住后快速拔起,那个瞬间的吸力其实很大,可以先做个试验,慢慢拔估计力不够,快速拔试试!

网友:
那四个点点是做什么用的?能利用上吗?

网友D:
先加热再真空吸怎么样,这个结构假如要批量还不损害的话用真空吸还是比较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加热再真空吸怎么样,这个结构假如要批量还不损害的话用真空吸还是比较合适的。

面积太小  真空吸应该达不到那么大的力

网友(点评):
看来真是个难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表结构可以改不?加一个螺纹直接顶开就可以了

已经量产   结构改不了  只能在原基础修改

网友:
后盖用胶粘个吊环之类的,就是会多一道除胶的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