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螺纹不能拧到底

楼主(2018-06-29):
M型螺纹  内螺纹加工深度10mm,  外螺纹长度也为10mm, 为什么螺纹不能拧到底?

网友:
你是螺纹长度是10还是总的螺纹孔的长度是10,因为盲孔的话需要先打一个稍长于螺纹长度的小点的孔再攻牙的,那个丝攻你看过的话就会知道不是整个都是螺纹的,前面导向的部分是没有螺纹的

网友:
攻牙的时候可能1-2的螺距的收尾长度,这部分螺纹是无效的,造成实际有效螺纹长度就小于10mm

网友:
螺纹配合长度怎么可能配这么准,内螺纹标10mm,实际加工完全可能是9.5mm。想要螺钉拧紧,螺钉孔深度都会打深3-5mm吧。

网友:
这个时候就知道退刀槽的意义了

网友:
有退刀槽的可以拧到底,没有退刀槽的只能拧有效螺纹

网友:
大家注意,看黑板:::上面回答的都是文不对题,零分!!!!螺纹孔比螺纹柱长的原因是因为以后即使掉了垫圈,螺柱仍能拧紧。所以空余螺纹孔长度必须大于垫圈的高度!!!不是有效螺纹的,那叫光孔,不能叫螺纹孔。真是好笑,大家什么时候看见一溜M8的螺纹孔还有退刀槽啊。简直就是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

网友:
孔的螺纹长度短了。

网友:
就不能留点余量吗?

网友:
怎么算的那么死,需要留点余量啊

网友:
没有实践经验 只会闭门造车
胡闹

网友A:
如果用的是丝锥攻丝,丝锥前端入头处有一点距离是拧不进去的。
如果是车床加工的话,螺纹退刀会有一个螺纹收尾的角度,大约1-2个螺距吧
想拧到自己需要的长度就要在攻丝或者车削的时候适当延长螺纹加工长度

网友:
盲孔配合,盲孔最底部的螺紋是沒有,或者很少的,前前段是個錐角,所以一般都是要有一點餘量的,
我一般都是控制在盲孔深度=配合螺牙長度*1.2

网友:
请问是怎么知道螺孔深度是10MM的?

网友(2018-09-19):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是丝锥攻丝,丝锥前端入头处有一点距离是拧不进去的。
如果是车床加工的话,螺纹退刀会有一个螺纹 ...

是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