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应该选什么材料的刀片

楼主(2018-06-29):
⑴10号钢管(含C量10%),车外径+挑牙,镗内孔;
⑵Q215材料的锻打红冲件,车外圆,平头;
⑶10号钢拉丝件,车外圆,平面,打孔。
谢谢大神们指点

网友:
车的材料都是低C的,随便什么材料的刀片都能用。

网友:
含碳量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
0.10%

网友:
最好是硬质合金带涂层的那种

网友:
楼主你好,我是做住友刀片的,可以给你推荐合适的刀具,电话/微信:13712145729

网友(2018-08-08):
株钻刀片,性价比不错的

网友:
请上淘宝访问博富机械工作室,可以给你解答。

网友:
YT15.YT14株洲钻石牌尤佳。钱多,买涂层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