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额定转矩究竟该怎么确定?

楼主(2018-06-29):
有三种方法,不知道该选哪种
1.按匀速工作的负载转矩*安全系数
2.按加速的负载转矩*安全系数
3.按如图所示的公式计算,过于复杂

网友:
按3计算

网友(点评):
敢问你平时就是这么计算的么

网友:
额定扭矩按3计算并增加电机最大扭矩满足最大负载扭矩

网友(点评):
最大扭矩不就是电机加速时候的扭矩么,这么算选出来的电机一定会满足的,伺服电机最大输出数倍于额定扭矩

网友(点评):
很多国外品牌的伺服电机的最大扭矩只是一点几倍于额定扭矩

网友:
我都是按2来算的  ,满载时最大加速度。

网友(点评):
这样电机冗余太多

网友:
不然要怎么算,你迷茫的不是怎么算的问题,你弄清楚了步进和伺服的区别就不会这么问了!

网友:
该楼删除

网友:
怎么可能
恒定静扭矩大于负载加速扭矩
拿恒定静扭矩与负载加速扭矩比较?怎讲?

网友:
如果你仔细研究3的公式,你会发现这个公式很有特点。

网友(点评):
有啥特点

网友A:
论坛里介绍伺服选型的帖子多了
把摩擦负载和加速负载相加,得出需求扭矩,乘以安全系数要小于额定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介绍伺服选型的帖子多了
把摩擦负载和加速负载相加,得出需求扭矩,乘以安全系数要小于额定扭矩

摩擦负载和加速负载相加是步进的选型吧?伺服电机最大扭矩3倍于额定,按摩擦负载选型然后再按加速时的负载校核我认为比较稳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摩擦负载和加速负载相加是步进的选型吧?伺服电机最大扭矩3倍于额定,按摩擦负载选型然后再按加速时的负 ...

那就看你加速时间占运行时间的比例了
如果经常是启动停止的循环,建议还是按额定来

网友(点评):
不经常启停,按额定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看你加速时间占运行时间的比例了
如果经常是启动停止的循环,建议还是按额定来

你看看这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