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装配体复制

楼主(2018-06-29):
以前都是用打包,打完包复制给别人,到别的电脑上,但是这样做的坏处就是转配体里的层级关系会丢掉,原本我分几个子装配体及对应的零部件在不同文件夹下面, 一大包,全弄到一个文件夹里了。
现在的公司同事都喜欢直接复制,把整个装配体文件夹复制,发现这样使用也没啥问题。装配体及其零件,工程图拷贝到别的电脑上,打开,发现对应的参考关系都还在,也没乱掉,跟在自己电脑上一样,奇怪了,这么搞也行? 没啥问题吗

网友:
就用复制好了,从一台电脑到另一台电脑,完全没问题

网友:
装配关系乱了是因为换了电脑,软件要会按原来的存储路径找文件,这样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我们从来不用打包命令,也是用复制命令,连库文件一起复制过去。

网友(点评):
这个是哪个版本? 我还在用2014的 没这么多选项

网友(点评):
2018sp0

网友:
哈哈 是你没用好

网友:
新手学习了,这对我真是一个问题,也出现过结构乱掉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