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仿真中如何限制行程,求解答

楼主(2018-06-29):
使用的软件是inventor 2017 如何在运动仿真中让圆柱在槽内运动不跑出来,或是我哪里做错了 请帮我指出来

楼主:
我也是一名普通学生,学的不一定深 如果有行程的约束方法麻烦都说出来,让我学习下

网友A:
一种方法是高级装配有距离再弄动画,另一种动画中可以输入所走的路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方法是高级装配有距离再弄动画,另一种动画中可以输入所走的路径的

高级装配弄距离是过度约束吗

网友:
如果是想模拟一下,看下这个

网友:
在UG中可能是约束不到位,或则过约束。。。。我们一般直接用3D接触约束,基本没有问题

网友B:
配合,机械配合,槽口,约束:自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合,机械配合,槽口,约束:自由

能否说的再详细点

网友:
运动仿真中,应使用“2D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