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视图完成不了,求助大神

楼主(2018-06-29):
先画剖面线再剖视的我试过不行

网友A:
产生零厚度现象了

网友B:
提示的这个零件是其它格式的直接导入进来的吧?看一下这个零件是不知只有外观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示的这个零件是其它格式的直接导入进来的吧?看一下这个零件是不知只有外观面

STP导进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生零厚度现象了

我用厚度分析了 也没找到0厚的

网友C:
会不会有个模型是曲面,不是实体?

网友D:
先珍断,再修复。

网友:
尝试下 把剖切面做出来 然后用剖面视图看一下 检查剖开处哪里不合理

网友E:
为什么先画剖面线,直接剖视能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有个模型是曲面,不是实体?

是有曲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珍断,再修复。

不是我画的图 我只有STP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先画剖面线,直接剖视能出来的。

出不来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