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密封性测试方法讨论

楼主(2018-06-29):
假设有个瓶子,它可能有一个几个丝的小孔,我要检测它是否有这个漏气孔,大家觉得应该怎么做好点?
比如抽气,吹气,真空压气,这些方法那种准确度要高点?

网友:
氦检

网友(点评):
疯了吧 钱多

网友A:
容器或者管道检漏(气密性检测),最简单的办法将肥皂水,涂在你怀疑有泄露的地方,如果漏气会有气泡产生。

专业点参考下面检漏规范。

楼主:
刚看了一下,原理是氦气比空气轻,更容易从小孔里面跑出来?

网友(点评):
我在24楼给了不同检测方式的精度,看看你那需要达到什么精度要求的,相对来说氦检成本最高。就是看你的检测泄漏的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器或者管道检漏(气密性检测),最简单的办法将肥皂水,涂在你怀疑有泄露的地方,如果漏气会有气泡产生。 ...

我这里产品是要批量测,用水之类的做实验还行,全检不合适,还有氦检是往产品里面注入氦气吧?如果产品里面本来有空气,氦气能冲的进去?

网友B:
知道空调的冷凝器怎么检验的吗?原始的办法是水检,后面改为真空氦检,即真空环境中充入氦气。都是可以批量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空调的冷凝器怎么检验的吗?原始的办法是水检,后面改为真空氦检,即真空环境中充入氦气。都是可以批量 ...

没有见过,意思说将产品放入一个密封的容器,然后抽真空?抽完真空后,在往容器里面中氦气嘛?那产品里面的空气要排掉嘛?

网友C:
不知道塑料瓶的和两片罐三片罐有什么区别,我知道两三片罐这种检测已经非常成熟了,速度是以每分钟百来计算,建议去买专机,意大利做这个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塑料瓶的和两片罐三片罐有什么区别,我知道两三片罐这种检测已经非常成熟了,速度是以每分钟百来计算 ...

是一个什么检测原理的?

网友(点评):
喝过易拉罐没,铝两片,铁三片,要是40秒一罐,厂子非黄不可,哈哈

网友(点评):
刚查了下明白了,应该是焊接鏠的检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产品是要批量测,用水之类的做实验还行,全检不合适,还有氦检是往产品里面注入氦气吧?如果产品里面本 ...

有个详细的检漏工作流程,不知道能否找到。你的容器是什么材质?如果是不锈钢,对水中氯离子含量也有要求。

网友:
高效率的话还是直接上氦检,设备的话,看楼主需要的是多大尺寸的了,小型的话三四十万吧。

网友:
最传统的办法就是往里面灌水,放在水池中观测有无气泡。

网友:
可以采用氦气检测的方法,往气瓶里面充氦气,然后再一个密封性的空间里面测其是否有氦气泄露,从而判断产品的密封性。

网友:
1.正压或负压都行,普通空气即可;
2.成功实例:测出0.5L容积泄漏的一个气泡;
3.测试时间20s左右(0.5L一个气泡),关键得看具体判断泄漏的标准,越高越慢;
4.总成本6500,其中一个核心件进口,成本78元;
5.可配合自动机做自动检测。

网友:
我们的产品检测用自动压气抽气机来检测,结合透明水箱视检,但是你这个小孔太小了,应该要用更精确的方法。

网友:
单独的讨论一个瓶子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几个丝的泄露在真空领域已经算很大了。有的泄露点我们充1mpa卤素气体有时候10几20分钟才冒个泡。再说了瓶子充气有危险,要真说检,还是真空靠谱。

网友:
以前做继电器,最后要点胶密封
要测密封性
我记得好像是用抽真空 然后检测气压变化
太久 不是我经手的 只能记个大概
还有手表行业
也是用抽真空测密封性

网友:
直接用普通压缩空气用气密检漏仪去测试泄露

网友:
压住盖子往里面充气或者抽气,检测下压力就可以了。充气就是正压力的检测,抽气就是负压检测。

网友:
见过修自行车胎的,放水里绝对行。就是太low

网友:
带压力表测

网友:
可以根据瓶子的设计耐受的压力选择不同的检漏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一下,原理是氦气比空气轻,更容易从小孔里面跑出来?

这个是相关检测的进度数据,看看您那需要多少精度的。如果确实有需要可以联系我这看看吧。

网友:
我今天也刚刚查了一下气密性检验机,一种是利用气压,向瓶内充入压缩空气达到一定压力,然后保持30s,检测其压力是否有泄漏,如果还要检查泄漏位置,可以将瓶子浸入水中。查看泄漏位置,这应该算是成本比较低的检测方法了,成本高的就是前面大侠提到过的氦检。

网友:
新能源行业电池起初都是气密检测(也就是负压检),就是抽负压然后测泄流量;之后又升级为氦检,氦检成本是高一些,不过氦检的效果很好。

网友:
只是测漏吗。还是需要找出漏点

网友:
可以使用真空做检测,利用真空发生器(SMC)有,从瓶口做对应治具抽真空,在程序中,利用真空检测表, 可以进行判断
判断方式例如:机构到位,抽真空检测,一直抽真空保持3s,期间真空检测表数值不低于75,产品就是OK的,不然就是NG品

网友:
主要看你要达到什么程度 还有预算多少 我记得以前买过一台检漏仪8万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产品是要批量测,用水之类的做实验还行,全检不合适,还有氦检是往产品里面注入氦气吧?如果产品里面本 ...

氦气检漏,是在瓶子的出口位置有一个接口,连接氦质谱检漏仪,抽气。然后在瓶子外部怀疑有空的位置,喷氦气。

网友:
用氦检还要看一下,你的瓶子能不能承受一个大气压的压力。其实几个丝的孔在真空领域很大了。适当抽真空,保压,然后看压力变化速度就可以判断。

网友:
差壓比較法。可以使用COSMO的空氣測漏儀,實現自動化監測。

网友:
有专门的气检仪,可以直接检出泄漏量。这个一做个非标设备,我现在的工作就在做这个,QQ804643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