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工艺可以让材料SKD11表面变黑或变暗

楼主(2018-06-29):
设备中使用到CCD图像处理,但是材料SKD11镀铬后表面是亮的,相机的光源照上去后反光,影响零件成像的边界。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工艺可以让材料SKD11表面变黑或变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发黑是最常用的解决方式啊,如果要耐磨QPQ处理也可以

网友:
直接热处理之后不就是黑色的了么

网友:
发黑或者镀黑铬。

网友:
光通路中的元器件,要黑色哑光吧。
楼主的零件是固定的还是运动的?

网友:
推荐学习下表面处理工艺

网友:
建议楼主再做一个哑光处理。

网友:
觉得4楼说的贴片或者帖不透光、毛面的膜最简单。

网友:
常用的发黑效果不行
之前同样是因为CCD需求
发了一批SKD11发黑
没什么效果 后面改发S45C

这个位置的S45C不行吗?

网友A:
表面渗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面渗氮

渗氮不单是表面处理了,已经改变材料的硬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