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异形孔定位问题提问

楼主(2018-06-29):
各位大神是否是先建立辅助草图,然后使用异形孔指令作图,我有个疑惑,就是进入异形孔指令后建立草图后选择螺丝孔后在进入异形孔的位置后,前面画的草图消失不见,请问这是bug还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各位是怎么解决异形孔定位的呢

网友:
建立辅助草图确定异型孔位置 之后退出草图编辑进入异性孔指令就行了

网友:
右击你画好的辅助草图,里面有一个看上去像眼镜的图标。点击一下,你在任何状态下那个辅助草图都显示出来了,异型孔定位也可以抓取。

网友:
你順序反了吧。。。。不需要先建立辅助草图的,直接先设定好空的参数,然后设计树里切换到“位置”,然后确定位置,建立定位的草图就行了

网友:
可以先是异形孔,然后草图去限位,确定好位置后再打孔。

网友:
画异形孔时的草图,可以直接编辑,只有点参与特征行程
草图状态点击选择,退出点命令,然后就可以画线,标注尺寸等。记得画点

网友(点评):
展开异形孔特征,定位孔草图位置即可

网友:
直接画 落孔的面正确就行  落完孔后点开这个孔 有两个草图 一个是孔的草图 另一个是孔心位置的草图  编辑孔心位置草图定位即可

网友:
建议先草绘出孔的位置点,再造型孔,这样总不会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