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请教各位大师

楼主(2018-06-29):
用proe画一把伞   经典案例    如图所示   如果用圆弧或者线条绘制扫描截面   结果伞有很多皱纹,不成功。一般要用样条曲线画或者,把圆弧转换成样条曲线才能画出来,现在的问题是 ,1扫面中样条曲线和线条 或者圆弧有什么区别,2我看别人用圆弧绘制  也能画出比较整齐的伞  是不是电脑系统问题?

网友A:
图一看上去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一看上去不对啊

第一个图是用圆弧来绘制截面,第二个图是用样条曲线来绘制截面

网友B:
两段圆弧过度连接的时候曲率不连续吧,曲面质量差,样条曲线控制点多,好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段圆弧过度连接的时候曲率不连续吧,曲面质量差,样条曲线控制点多,好调整。

有过这种想法   感觉扫描过程中线段和圆弧是生硬的  不能变形的,而样条曲线扫描是柔性的  可以伸缩的 。

网友:
还是第二张图的造型曲面合理一些,其实楼主还有一种方法,用扫略的方法,两条截面线和两天轨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分享吗

网上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