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层环形链板输送机

楼主(2018-06-29):
最近收到一个客户需求,需要环形链板输送机,单层循环的。和寿司链板形式很像。
链板输送托盘,托盘载着齿轮在链板线上回转,齿轮直径160mm,托盘+齿轮=15kg,
整个链板上放置20个托盘
输送线成L形状,展开长度16米,本来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很好找,或者不难找。
找了才知道,想找个做的好的比较难。
这个链板塑料的很多,304材质的几乎没有,(塑料的客户不认同)
这个设备难做吗,
欢迎了解该设备的大侠指点迷津。
或者推荐个生产环形链板的厂家
推荐一下,感谢!

网友A:
百度上做不锈钢的也不少^_^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上做不锈钢的也不少^_^

百度上基本都是寿司链,链板比较薄估计1.2~2mm,那个送个碟子,盘子还可以。要送15kg的托盘,我还是不敢用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这种链板呢

网友(点评):
第一次见 不是塑料的弯跑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种链板呢

不锈钢弯道+塑料摩擦条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弯道+塑料摩擦条就好

您好!这种链板和我发的链板驱动方式是不同的,这个链板是双层,有去有回,
我发的那个是单层,侧边驱动,
如果这种的话链板长度是单层的两倍。
也比较占空间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这种链板和我发的链板驱动方式是不同的,这个链板是双层,有去有回,
我发的那个是单层,侧边驱动 ...

用大节距链条侧面在导轨里面输送,朝上的侧面每个链节锁一块圆弧板,圆弧板底下加托条,非标做链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大节距链条侧面在导轨里面输送,朝上的侧面每个链节锁一块圆弧板,圆弧板底下加托条,非标做链条了

是的,在找不到标准品的情况下,只有自己做非标链板了

网友:
不可以叫别人把胶换成不锈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