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件中的型材工程图需要一个一个手动创建吗?

楼主(2018-06-29):
像图片中的结构件,我需要创建每根型材的工程图,有没有办法快速创建?难道得一个一个手动创建?

网友A:
不需要,画个3D草图,里面有结构件可以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画个3D草图,里面有结构件可以生成

我已经用结构件生成器产生了结构件,我现在需要创建工程图

补充内容 (2018-6-30 08:34):
用的是结构件生成器画的

网友(点评):
结构件生成器是说用焊接件画的?

网友B:
sw好像有国标的型材库,设计焊接结构件时,用3D草图建立草图后,然后用solidworks 中的“焊件”中的结构构件建立选择型钢,这个建模效率很高。

网友B:
工程图中标注各型材的相对位置尺寸,每个型材不用出工程图,在焊接切割清单中给出型材的型号参数和长度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图中标注各型材的相对位置尺寸,每个型材不用出工程图,在焊接切割清单中给出型材的型号参数和长度就可 ...

很多时候,型材的两端会被切割成异形,需要出工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时候,型材的两端会被切割成异形,需要出工程图

这种情况我们都不出工程图,车间根据两型材对接去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w好像有国标的型材库,设计焊接结构件时,用3D草图建立草图后,然后用solidworks 中的“焊件”中的结构构 ...

楼主在inventor版块在问inventor

网友(点评):
楼主可以用SW ,扔掉 这种效率 低的,你用SW 画这种 不到一星期就比用这个块多了

网友:
除非贵司是想给每根型材都单独一个图号,如果贵司有ERP系统,那有情可原。否则就是吃饱了撑的。
型材焊件图一般不单独出子焊件型材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已经用结构件生成器产生了结构件,我现在需要创建工程图

用这个画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多时候,型材的两端会被切割成异形,需要出工程图

型材连接方式在图纸上就能反映出来,工人一看就明白,特殊角度形状的切口可以做个局部视图标注一下,没有必要做单件图,当然,如果不嫌麻烦做出来更好

网友:
一般做个整体的焊接图就好了吧,标注好尺寸,有特殊要求的弄个详图放那,技术要求写一写,单个出好像也没啥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型材连接方式在图纸上就能反映出来,工人一看就明白,特殊角度形状的切口可以做个局部视图标注一下,没有 ...

我是希望有一个类似视频中的功能,这样创建单个型材的工程图很快,也不会遗漏
在视频5:05处,有一个批量创建单个型材工程图的命令

网友:
但是没必要单根型材出工程图啊,型材截面都是标准的,需要标注的只有长度,就算型材切口不一样,根据型材连接方式也能判断怎么切,特殊切口局部视图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这个画的

不是一个套路上的,发不了言。

就下面施工的人来说,图肯定是越详细越好(碰头处的处理)。反正我是每个件都会拆出来出图的,可能很简,主要就是标碰头处的尺寸。

网友:
要出单根的型材工程图?
就是说你们有自己的装配生产?

我这边是出个整体图发给外协就好
抱歉
这个帮不到你

网友:
机架类上面有时还需要设计钢块,实际中很少只有方管的,所以这类结构我都使用草图拉伸,虽然方法图了一些,但管用。

网友F:
由此可见,楼主和我一样,做过机加工以及工艺,所以才会这样说。我一开始转非标的时候也不适应。展开图不需要,零件图标注不严格,折弯展开也不需要,甚至结构件拉筋之类的都不用标注。这就是非标图纸吧,然后图纸和三维一起打包给外协。就这样,习惯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由此可见,楼主和我一样,做过机加工以及工艺,所以才会这样说。我一开始转非标的时候也不适应。展开图不需 ...

这样会降低产品质量

网友(点评):
说真的,看不上非标图纸。正式的图纸---装配图,焊接图,加工图,下料图,一个都不能少。而非标呢,焊接加工下料就一张图。能有质量吗

网友G:
怡合达铝型材DIY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下载请咨询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是一个套路上的,发不了言。

就下面施工的人来说,图肯定是越详细越好(碰头处的处理)。反正我是每 ...

你这说法可不对,就加工工艺而言,车间有无数的好办法,你自以为是出个图,结果是限制了车间的思路,而且给自己揽了责任,除非你非常精通工艺,否则是没事找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由此可见,楼主和我一样,做过机加工以及工艺,所以才会这样说。我一开始转非标的时候也不适应。展开图不需 ...

1为什么需要展开图,你要的是结果,而车间则有办法满足你的结果,中间过程你还要管吗2 折弯展开当然不需要,你是设计,不是工艺,要的是结果,中间工艺车间怎么玩路线,你管不到,也不在你的职责范围内。
3 结构年拉筋更没必要标注,因为车间比你设计更懂,拉筋都是辅助主体结构的,怎么焊,如何合适的焊,现场制作有充分的自主权。否则你瞎画一气,纯粹是给一线工艺找麻烦。
4 既然是外协,更没必要画什么工艺,你管的着吗,你不是订购成品吗,你清不清楚自己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会降低产品质量

什么产品质量,你设计的有缺陷时,光靠加工也玩不转。而且你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做为设计的职责边界在哪。请问车间找你要工艺了吗。你以为随便出个子焊件图不考虑工时吗

还是那句话,车间的工艺是包括工时,车间是计件工资,你知道吗。你要的是结果,车间根据自己的加工能力,来自由定夺工艺工时,既保证了按时按量按质完成生产任务,又保证你的设计结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这说法可不对,就加工工艺而言,车间有无数的好办法,你自以为是出个图,结果是限制了车间的思路,而且 ...

这样你真想多了。工人按图加工,出错的责任我担。
有好工人不否认,但大多数都是不怎么思考的,你就给个组装图,不折件,让他们自个做,能做出几种不同的花样来,结果还是我的最科学。已经验证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你真想多了。工人按图加工,出错的责任我担。
有好工人不否认,但大多数都是不怎么思考的,你就给个 ...

一般小厂都需要出图特别详细,设计也要兼顾工艺,不仅仅是要结果,还要过程,但是大厂设计做设计的活,工艺做工艺的活。

网友:
SolidWorks里面的画3D草图,然后插入焊接件的方通就可以了,这就是一个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inventor版块在问inventor

非要抬高一个软件贬低另外一个软件来提升你的优越感?照你这样说 AUTOCAD 3DMX都一样垃圾,趁早不要用,一个公司的嘛

网友(2018-08-31):
哪位大师有inventor结构件铝型材库

网友(2023-12-04):
引用 网友G:
怡合达铝型材DIY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下载请咨询我

怎么下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希望有一个类似视频中的功能,这样创建单个型材的工程图很快,也不会遗漏
在视频5:05处,有一个批 ...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