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教液压系统驱动三轮车问题

楼主(2018-06-29):
山路泥坑难走想用液压系统改装台小三轮载重就几百斤,摩托发动机可以做动力驱动液压泵吗? 大神们需要什么配置。万分感激

网友A:
汽油机液压泵有现成的。

网友B:
汽油机做原动机没有问题,选能承受高转速的油泵就行。假如是特别难走有泥泞情况的话建议考虑有单边车轮打滑的情况下下如何实现液压功能的“差速期锁”,能实现这个功能才可以应对极端路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油机做原动机没有问题,选能承受高转速的油泵就行。假如是特别难走有泥泞情况的话建议考虑有单边车轮打滑 ...

前辈请问15匹的发动机配什么型号的油泵要多少升的油箱?驱动马达用哪种?链传动还是轴传动好?一般液压马时速能达到几公里?要不要增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油机液压泵有现成的。

前辈你好。我已经有发动机了。就是想改液压马达驱动的车。油泵马达可以用皮带做传动吗?这样发动机可以活动方便。油泵可以不跟油箱一体吗?离一米行吗?有什么好用的马达介绍介绍谢谢

网友:
摩托车发动机用的是高速汽油机,匹配的油泵不好找,液压油泵和油箱分体没问题,间距1米也没问题,马达一般选用摆线马达就行。

网友(点评):
专业,为层主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