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形陶瓷涂覆浆料设备,零件较小如何涂覆,求思路

楼主(2018-06-30):
手工瓷环涂覆设备需求
一、 目标:
设备能够实现瓷环产品圆柱外表面的浆料涂覆(不包括端头)厚度均匀不漏瓷
涂覆厚度控制在25um-50um
图形边缘误差(0~+0.1)mm
生产效率:600件/小时(可商量)
实现自动化生产
二、 典型产品说明
加工目标说明

名称

LDP029
CR1028-24
CR1535-43
CR2040-29
LDP029

1台阶问题:可以更改瓷环的设计,去掉台阶,设计成圆柱形。台阶设计是根据现有工艺进行设计的。部分外观可更改。

2瓷件尺寸尺寸公差并不规则,尺寸一般控制在±0.05mm

三、 工艺流程:
上料1→涂覆2→烘干3→下料4
1:来料是散装料

2:涂覆过程中对位、位置精度控制,涂覆后如果有浆料被涂到侧面,要有侧面清洁结构
3:利用小的烘干结构将浆料烘至半干燥,下料以后集中烘干。集中烘干部分在本方案中不用考虑
4:下料后将产品放入平盘中
2018-3-15

楼主:
@面壁深功 大神来看看

网友:
是银浆吗?

楼主:
不是银浆。是钨。这几天在忙别的项目没上论坛不好意思啊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
大神都来看看啊

网友A:
先要了解这浆的粘度,张力等参数,及这零件的功能等,现在采用的工艺,不足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了解这浆的粘度,张力等参数,及这零件的功能等,现在采用的工艺,不足之处?

20万离泊左右 现工艺是人工涂覆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20万离泊左右 现工艺是人工涂覆的

零件的功能不太需要吧,涂覆要求很清楚啊

网友A:
不需绝缘就多条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绝缘就多条路

这工件不是满涂啊没涂覆的地方要绝缘吧,你所说的绝缘是指哪里

网友A:
涂层与涂层之间要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层与涂层之间要绝缘?

这个没有只涂覆这一层浆料

网友A:
那手段多点,喷,印,浸,转移印都可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手段多点,喷,印,浸,转移印都可用上

我想用喷的这个有什么产品能做到这么精确地喷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手段多点,喷,印,浸,转移印都可用上

还有浸是啥意思

网友A:
喷码的能把0.5毫米的字喷的清清楚楚

网友A:
传统的在浆里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码的能把0.5毫米的字喷的清清楚楚

我看到一种压电式喷射阀感觉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一种压电式喷射阀感觉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的在浆里浸啊

那不行啊。。。。。有部位要求的不是全涂

网友:
可以保护,说不定也可用上的

网友:
没搞过涂覆设备,学习!

网友:
孔才0.8mm,那么小的,有适用的喷涂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