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是怎样操作的?

楼主(2018-06-30):
新到注塑机怎么搞

网友:
询问验收方式?
还是其它?
都是装模具,调试参数,机械手取件,或者是人工开机取件。

网友:
应该是自动的吧,很多年前注塑机就自动了。装好模具,设置好注塑量,设置好保压冷却时间,新装的模具比较冷,开始几个不会正常。你问的应该是这些吧。

网友:
没有操作培训^_^

网友:
楼主的问题 很大

网友:
这种问题也来问,厉害,不能叫厂家的培训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