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车拐弯时自动响喇叭

楼主(2018-06-30):
向大神咨询,平常的电动拖车靠的是人工的方式,遇到拐角时按喇叭以此来提醒盲区行人,装什么样的电气元件来自动拐角时喇叭响起,

补充内容 (2018-11-26 22:14):
类似红外线开关? 到达某个点喇叭就响

网友:
鸣笛的喇叭是气喇叭还是电喇叭?

能不能从GPS定位系统获得路线信息?如果能从定位系统获得路线信息,当系统识别到需要拐弯就提前给控制喇叭的电磁阀发控制信号,触发喇叭鸣笛。

网友:
方向器上装检测开关,复杂了点点!

网友:
转弯的时候车轮角度会变大,能不能在车轮上面的钣金件附近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装个感应器,达到转弯的角度就触发鸣喇叭的感应器

网友:
等罚款吧

网友:
车辆转弯时要打转向灯,喇叭连在转向灯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