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片泵流量不足,吸不上油怎么办?原因分析和解决方法!

楼主(2018-07-01):
      叶片泵是转子槽内的叶片与泵壳(定子环)相接触,将吸入的液体由进油侧压向排油侧的泵,是液压系统中常用的动力元件。
叶片泵对液压油污染比较敏感,容易发生故障,工作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压力上不去、流量不足、吸不上油的情况,本文简单分析一下原因及解决方法。
流量压力不足
1. 由于油泵长时间工作、振动使泵顶盖处螺丝松动,轴向间隙增大,容积效率下降。
解决方法:适当拧紧螺钉,保证间隙均匀、适当。
2. 液压系统泄漏大,压力不够。
解决方法:逐个元件检査泄漏,同时检查压力表是否被脏物堵塞。
3. 个别叶片滑动不灵活。
解决方法:清洗叶片,清洗后仍不灵活时,应单槽调配。
4. 配流盘端面磨损严重。
解决方法:只能更换。
5. 定子内表面磨损,叶片不能与定子内表面良好接触。
解决方法:定子内表面磨损一般在吸油腔处,更换磨损的定子。
6. 叶片与转子装反。注意油泵旋向是否正确。
解决方法:使叶片倾角方向和转子的旋转方向一致。
7. 转速未达到额定转速。
解决方法:按说明书指定额定转速选用电机转速。
8. 吸入管道漏气,一般会伴有噪音增大。
解决方法:逐个检査吸油管接头处。
吸油不充分
1. 油箱内油面过低。

解决方法:补充油液至最低油标线以上。
2. 入口过滤器堵塞或通流量过小。
解决方法:清洗过滤器或选用通流量为泵流量2倍以上的过滤器。
3. 配油盘端面与壳体内屏幕接触不良,高低压腔串通。
解决方法:整修配油盘端面。
4. 油液黏度过大,使叶片在转子槽内滑动不灵活。
解决方法:换用合适低粘度液压油。
5. 电动机转向反了。
解决方法:纠正方向。
6. 泵体内部有砂眼,高低压腔串通。
解决方法:更换。
      叶片泵出现类似故障的时候可参考以上分析,排除故障原因,快速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欢迎留言沟通你遇到的问题。

网友:
和齿轮泵相比,哪个更好一些?

网友(点评):
齿轮泵压力更高,更抗造。

网友A:
很好很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很好,学习了

多谢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