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代码

楼主(2018-07-01):
几天去了一个厂 他们在编程的时候后面是M97 M91 M30
M97 M91 是什么意思
加工件累计不是M16 吗
工厂有宝元系统     KND系统     广数系统    新代系统

网友:
M97; 用户宏程序中断无效
意思就是中断型用户宏程序功能允许在程序执行期间在任一程序段调用另一个
程序。这就可使程序根据随时变化的条件实时地运行。

网友:
在网上搜的:M91程式中断设定
                  M92多段暂存取消
M代码是个辅助代码,是可以更改用途的,所以,不同机床的不同系统会有一定的区别的

网友:
M代码中M00\ M01\M02\M03\M04\M05\M19\M30\M99等部分指令外,都是可改写功能的,即便这些指令,也可编写其他M代码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