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刹车

楼主(2018-07-01):
       下图中是石油钻井机械中常用到的辅助刹车——水刹车。
                                            图1   正在安装传动轴和水刹车主轴上的牙嵌离合器

      不在石油行业工作过的社友可能没听说过,更没有见过水刹车。

      之所以称之为辅助刹车,是因为水刹车在钻具下降时不是制动,而是调节运行速度的。即不是对钻井时的钻具下降进行直接制动,而是调节钻具的下钻速度。

      传动轴与水刹车主轴(转子结构轴)联结在一起,主轴通过一对滚柱轴承坐在外壳上(外壳即水刹车的定子)。用键将转子装在轴上,转子和定子都有辐射方向的叶片,两叶片之间形成水室,左右两片定子通过螺钉和底座联结在一起,底座下部有进水口,顶部有出水口。壳体内有水套,通过定子売上的通孔,水套和水室的水可以流通。
      转子和定子中的叶片逆着旋转方向成45°角,以加大水流对转子叶片的阻力。由于主动轴的旋转,转子水室中的水被离心力甩向外缘,导流入定子水室,定子水室是固定不动的。但其靠近轴心处水室中的水已抽空・所以外缘的水会折回流向轴心处,这样,在所有的水室中都形成一个小涡流在不断循环。此涡流被转子叶片带动以很大的径向速度和切向速度冲向不动的定子叶片,这就对转子叶片造成很大的反作用力。涡流被导入定子并改变流向,当它以逆旋转方向冲入转子中时,又给转子叶片以一定阻力,这样一些阻力作用在不同的半径上就造成水利车的制动力矩。

水刹车的制动力矩M与水刹车的结构有关系,在水刹车水室外径和水环内径一定的情况下,M正比于水刹车主轴转速的二次方。

网友:
用水流来缓冲,这种不是这行的,真搞不懂。

网友A:
还是个液力耦合器^_^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个液力耦合器^_^

不是液力耦合器!当液力耦合器的涡轮固定后和这个原理才是一样的。

网友:
就是 液力缓速器

网友:
精密,精巧

网友B:
水力功耗器,注入少量水时,掌握转速,释放水时,转速突然上升,(钻头)产生冲击力,水量超过中心线时,转速被抑制。制动时热量由水吸收,甚至沸腾。【经验之谈】

网友C:
我以前单位生产过钻机,有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单位生产过钻机,有这个东西。

嗯,这个是辅助刹车,主刹车一般用液压盘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力功耗器,注入少量水时,掌握转速,释放水时,转速突然上升,(钻头)产生冲击力,水量超过中心线时,转 ...

厉害厉害!

网友:
这东西我是第一次见

网友D:
水刹车,液力缓速器,液力制动器,都可以叫。
用电的叫电磁刹车,电磁缓速器,钻机上也用的多。
这些都是辅助刹车,控制转速的,制动力矩和转速相关,低速时靠盘刹等刹停。
早先煤矿大的斜井皮带机都配液力制动器,介质为油。
汽车上的叫液力缓速器,大下坡就不怕烧刹车或飞车,可惜国内应用不多,不知道为啥不强制使用,救命的家伙啊。
汽车上也有电磁缓速器,福伊特新出的永磁缓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刹车,液力缓速器,液力制动器,都可以叫。
用电的叫电磁刹车,电磁缓速器,钻机上也用的多。
这些都是 ...

很给力!说的都非常正确。下钻时低速要用主刹车控制。很多人对水刹车可能都没听说过,除非行业内的人。

网友(2020-07-01):
您好 我需要水刹车 方便价格微信沟通吗

网友:
您好 我需要水刹车 能价格微信沟通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