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选用求助

楼主(2018-07-01):
各位大神,小弟今天加班时遇到一个问题:设备上一个机构,电机和轴用联轴器连接,在电机转动停止后,轴可以沿轴有5-10mm的滑动量,原来使用的是自己加工的刚性联轴器,但效果不好,(需要连接轴一定的(很小)的倾斜量)想再换一个饶性联轴器,各位休息的未休息的大神,看到请给点意见(PS:无法上图,见谅)

网友:
联轴器一端连电机,另一端连接的是什么?

网友:
挠性联轴器有很多种   你有什么要求  倾斜量大不大

网友:
电机功率,扭矩,转速等参数很要紧的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5358a2ff5f0e7cd185253637.html

网友:
楼主是想要一个,既可以允许轴向移动又可以补偿较大不同轴度的联轴器。
看来要定制了,柔性输出轴滑键的。

网友:
摩擦片式连轴器,可以有一定的滑动量。

网友:
有个图就好了,不是太明白

网友:
这个主要看电机的输出功率

网友:
你这轴向有滑动量估计不有适合的联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