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矩形花键的位置度要求怎么测量?

楼主(2018-07-01):
请教:矩形花键的位置度要求怎么测量?

网友:
花键检验还是直接用量规的多。
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A:
花键的位置度公差实际是花键对定心小径d的分度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键的位置度公差实际是花键对定心小径d的分度误差。

可是在介绍时,“位置度”和“等分度”分别介绍,不像是一个啊,

网友:
如果用三坐标打点测量,也是可以轻松的测出来的。

网友:
2楼说得很详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