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煤机滚子轴承的轴向游隙调整方法,哪位高手

楼主(2018-07-01):
磨煤机滚子轴承的轴向游隙调整方法,哪位高手有啊?

网友:
1、定期用调整垫
2、用端面弹性元件,可保证轴向间隙在预定值
仅参考用

网友:
大设备的轴承安装是有严格的工艺流程的,“”轴承的轴向游隙调整“”的说法就值得商榷的。

网友:
轴承间隙的调整:1、采取加减轴承盖与机座间的垫片厚度进行调整。2、利用安装在轴承盖上的螺钉推动压在轴承外圈上的压盖进行调整。齿轮位置的调整:因齿轮与轴的安装形式大都是采用一端为轴肩或台阶定位,另一端的定位主要采用隔套,所以齿轮的位置只有通过加减隔套的长度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