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20V和两相220V的区别

楼主(2018-07-02):
请问在实际使用中,三相220V和两相220V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顾名思义,三相220V就是相间电压是220V,他的线电压是120V,我们说的两相220V是相对零线电压是220V,他的相间电压是380V。

楼主:
请问在什么情况下用三相220V,在什么情况下用两相220V

网友:
比如,你的小区比较小,市电直接供给你两相220V.
或者,你的小区比较大,拥有一个三相变压器,根据小区住户及其他用电情况以及从布线简洁、维护方便考虑,尽可能平均分配三相220V的用电量。

网友:
三相220V是什么回事?小白不懂

网友:
要知道 相电压 和线电压的区别。

网友(点评):
能具体说说吗?什么情况用相电压,什么情况用线电压

网友(点评):
对于三相四线制的电网,三根相线中任意两根间的电压称线电压,任意一根的相线与零线间的电压称相电压

网友:
三相四线制是什么?相间电压和相电压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顾名思义,三相220V就是相间电压是220V,他的线电压是120V,我们说的两相220V是相对零线电压是220V,他的相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不懂得,请参照《电路拖动》

网友(点评):
能提供一些更详细简洁一些的资料吗

网友(点评):
把星三角启动搞清楚。你说的两相220V,我的理解就是单相,因为我国的线电压都是380V,所以相电压是220V,家庭用电都是一零一火。建议多看看相关书籍。最起码要知道电网到用户和工厂的电压怎么来的。

网友:
典型就是出口日本,或者说伺服驱动上用的多

网友(点评):
这个我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时候用三相220V,什么时候用单相220V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在什么情况下用三相220V,在什么情况下用两相220V

给你举个例子吧,我朋友购买了一台台湾产的二手慢走丝,机器本身用电三相220V(相电压)电源,但是厂里的动力电是三相380V(相电压),随机器配备了一台变压器,把380V三相电降压到三相220V给机器使用,机器里面的原器件又不都是使用三相220V电源的,有些原器件使用单相220V电源,那么使用其中2根相线作为电源(两根火线),那么这类原器件从机器里拆出来用市电去测试(一零一火)一样可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