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绳排装置的厂家

楼主(2018-07-02):
本人设计个装置需要伸缩功能,网上搜索图片装置符合要求~
可是在网上实在找不到厂家,请问哪位大侠知道吗
能定制的那种~

网友A:
在网上搜起重机伸缩臂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搜起重机伸缩臂厂家

我的装置比较小,截面也就200*300左右,起重机的太大了。。。。

网友B:
这么小的尺寸就别用绳排了,用电动升降柱吧,有方形和圆形的,多种行程可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尺寸就别用绳排了,用电动升降柱吧,有方形和圆形的,多种行程可选

我这个装置500长,想实现500-2000的行程范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装置500长,想实现500-2000的行程范围

500长,行程1500,最少也要做成五级杆,市场上没有现成的
自己设计的话,也不是不可以,

参考下榻榻米升降机的结构,可以将外形尺寸做到比较小的范围

但成本也是比较高的,或者换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长,行程1500,最少也要做成五级杆,市场上没有现成的
自己设计的话,也不是不可以,

谢谢大神指点~
这结构自己做不太现实,我看看能不能改个结构形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