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上粘贴海绵件以及海绵材料的加工

楼主(2018-07-02):
        现在在试制一个产品,需要把海绵材料粘贴在PVC材料的基底上,有位置要求,用AB胶试了一下,但是效果很不好,希望大神们能点拨一二
        还有就是海绵件的加工,需要在海绵上做一个曲面,尺寸挺大的,问了几家机加工的厂子,想用加工中心做,要不就是说没法定位,要不就是说切削缠刀,想问下有没有大神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A:
海绵是用刀模做的,加工中心确实奈何不了它,如果有这方面的供应商,做个刀模要不了多少钱的。关于粘接,我们觉得用3M胶就杠杠的

网友:
吸水 冻成冰块 加工

网友:
同意2楼大神

网友:
有带胶的海绵可以定做,形状也应该有按要求加工的吧

网友:
行业没找对,模切或冲床

网友B:
加工中心没法加工海绵吧,没听说过,楼上有说冻了再加工,但是在装夹的时候,工件化了怎么办呢,是不是需要个冰箱什么的保证零下的温度呢,或者是说只能在冬天加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绵是用刀模做的,加工中心确实奈何不了它,如果有这方面的供应商,做个刀模要不了多少钱的。关于粘接,我 ...

感谢!我再试一下3M胶什么效果
我联系的那家做海绵切割的,用的是线切割机设备,只能做成水平面上的形状,然后竖直切割,但是我想干的部件(如图),形状有点复杂
不是很了解刀模的原理,这种可以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中心没法加工海绵吧,没听说过,楼上有说冻了再加工,但是在装夹的时候,工件化了怎么办呢,是不是需要 ...

说实话当时真的想过吸水加工,因为对面的精度要求不高,主要是解决海绵缠刀的问题,固定海绵的工装也可以想想办法,但是缠刀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最后加工的厂家没法加工吸水了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