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带输电功能的导轨

楼主(2018-07-02):
如图
哪位大侠知道图中的导轨哪有卖
既是导轨,又有输电功能~

网友A:
我们一般都是在导轨附近加滑槽电线 堆垛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都是在导轨附近加滑槽电线 堆垛车

因为我这个装置不是很大,不想做的太复杂,想尽量精致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这个装置不是很大,不想做的太复杂,想尽量精致点~

有的话价格也不便宜的

网友:
差点以为是伺服电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