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G230-450材料强度随温度变化数值。

楼主(2018-07-02):
求助:ZG230-450材料强度随温度变化数值。
30Cr13切应力随温度变化数值。
那位大侠有呢。
谢谢。

楼主:
200度时的性能比常温变化有多大呢?

网友A:
这个没有确切的说法,一般我们都是按照力学性能,要怎样的热处理能达到,你就要采取怎样的热处理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确切的说法,一般我们都是按照力学性能,要怎样的热处理能达到,你就要采取怎样的热处理方式。

谢谢,我想说的是,按国标要求的,也就是手册上那些性能,都是常温的,当用在比较高的温度场合,它的强度会下降一些,这样的数据手册上很难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