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30cm孔板加工价格问题

楼主(2018-07-02):
大家好,最近做一个测试机器,因为要去兼容很多机器,所以想把安装平台做成柔性焊接台那样子的。
大致尺寸是500*300mm,孔距20mm,不知道这样子的孔板,如果要求攻丝,是螺纹的,价格会不会很贵。如果只是孔的话,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直接激光切割或者冲压出来,但是就不太好在上面应用组合夹具了。

同时呢,上面的夹具,一开始也想自己设计,但发现真不好做。市面上的通用夹具,大多是肘夹、虎口钳和V字块,不是没有道理的。

要夹装的零件:平板类的,可以虎口钳形式;异形的,V形块+弹力绳固定;圆形柱状类型的,就用V字块+虎口钳这样子。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夹具建议呢?之前做的夹具设计,大多是针对大批量的特定工件,虽然复杂点,但其实有思路以后也还好做的。

网友A:
表示不好回答

网友(点评):
看了您的帖子,一般焊接柔性平台,好像也是不带螺纹的,是通孔是吗? 因为我们的板子不是悬空的,不能用螺母形式固定,所以比较麻烦,像这种焊接平台,价格区间一般在什么范围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不好回答

是我描述的问题,后来我自己想,其实这个装夹工装其实不是用来加工的。
他是配合一个XYZ三轴桁架机械手,对设备的按键或者屏幕进行测试用的,按压力度不会超过5N,只要对他进行一定程度的夹紧不要跑,就OK了。(里面的弹簧偷懒没画,抱歉哈)

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有些设备,屏幕是有斜度的。现在想的是用垫块的形式,把设备屏幕垫平,然后再这么夹紧。

网友(点评):
有斜度的用角度器。用垫块也可以。

网友(点评):
嗯嗯,感觉还是可以做的~不过您那做的是焊接工装,可能没合作机会,我这个算非标自动化范畴的。 在杭州这边。

网友:
首先 你要配合板子上的组合件用,孔精度不高,如你所说的转头弄下就可以了,那出现个问题,你用来锁组合件和板子就会出现松动,攻丝的不一样成本高了。    首先看你如何用这个东西,想一直通用做 板子和上面的附件,那不如索性一次做好,做成通用。 毕竟你也理解这东西用法,你想到做这个当然也是你们现在阶段的生产,应该选择这个比较合适。 至于加工费用到处去问问吧。高的原因可能你只看到了这次的投入加工费用贵了,如果做专用更加。不清楚你们用来固定板子和组合件的东西是啥。    总而言之板子, 附件,连接件,3者之间的联系断不了。如果产品精度要求不高,那差不多也可以。

网友(点评):
嗯嗯,我们的精度要求并不高,因为是用来点击按键或者触摸屏幕的,实际能容许的误差在毫米级都没关系。只要能大概定位,让他不要动就OK了。

网友(点评):
主要这个是要在部门内推广使用的工装,我们这边是测试部,希望将批量的价格控制在六七千以内,这个只是一个安装平台,大头还是在XYZ机械手上面。

网友:
平台都是通孔,价格怎么说,看你要多大。需要多少附件。

你这用平台主要是用来检测还是用来焊接用啊。

网友(点评):
这个主要是用来做测试的,虽然公司也不缺钱,但总归希望成本控制的好一些。 附件的话,大体设计的差不多了,原本的话,是想用通孔+销轴,但是板子孔精度肯定不会很高。

网友(点评):
那加工个板要不了多少钱啊,建议不要用螺纹孔,慢。

网友:
加个微信聊吧。 13622986342

网友(点评):
好的,晚点找您~不过领域好像没什么交叉的地方

网友:
其实你这6  7千是打算怎么用还没理解,单单只是加工一块板吗。

网友(点评):
这个板子,以我自己以前网上激光切割的经验来看,大概六七百能搞定。美观度也还可以,和您这么一探讨,现在思路打开了,觉得是可以做的。 您说的角度器,在淘宝上看了,非常适合我们。

网友:
恩,说不定以后你们有需要这块可以,引荐引荐嘛。没关系,交个朋友也可以。 单加工一块你所说的板,板大小如果在2米*1米的话,通孔。基本1000左右吧。 地方加工费的问题。

网友(点评):
嗯嗯,好哒~

网友B:
  板加厚   开梯形 槽   之后用梯形 固定

网友(点评):
梯形槽之间的间距如果比较小的话,成本会比开孔要高很多吧~ 现在想的是,用角铝做安装边,然后用两个松配合的销轴来将它固定的在台子上。

网友:
这么多孔,如果嫌外协加工成本高,可以让自己厂里的钳工一个个把孔打出来,再攻丝,就是比较麻烦而已,但千万别想着用激光切割,孔切出来后孔表面被硬化,就无法再攻丝了。

网友(点评):
嗯嗯,谢谢您的建议。不过我们自己不做机加工,基本都是外协的,思路在探讨中发散开,觉得如果把板子做高,那就可以像柔性焊接台一样,用螺栓螺母固定了,只是麻烦了一点。不顾直接销轴,松配合也是能满足要求的

网友(点评):
激光切割的话,我之前大学的时候做过几个,感觉精度没机加工高,装轴承什么的是没法子的。但胜在比CNC偏移吧,打算试用一下。

网友:
柔性焊机平台的方向是好的,可以以台多用,但是在焊接的过程中是不是会有焊水溅出呢,掉落到螺纹孔里边就不合适了,螺栓会拧不进去的

网友(点评):
柔性焊接平台 没有螺纹孔啊,都是通孔,带PC销。

网友:
网板网上能买到,也可以订制。

网友(点评):
嗯嗯,是的~在网上可以买到现成的,但是尺寸不一定适合。现阶段了解到的有冲压和激光两种,在结构上还需要再考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加厚   开梯形 槽   之后用梯形 固定

  成本 是以加工难度 和加工时间 计算的     所以 用 梯形槽 节省时间 且 横向不受位置限制  如果量产 完 全可以 订购 型 材  成本会更 更节省!  当然若就是  偶尔用一下  就    买个铝板   借个 手枪钻  用 哪儿打哪儿   一般钻头 10块左右  丝攻  15块 可以买到好的   铝板 6061  二十多块一公斤    买 1060 十几块的样子      小哥  还在 想什么 行动 最重要

网友(点评):
哇,是的唉~我都没想到,可以直接用铝排,这样,安装问题就完全解决了~非常感谢您

网友(点评):
嗯嗯,经您指点,发现15180的型材,完全能够满足要求,方便安装,因为不用再加工,价格也偏移;同时铝型材本身相比铝板,在单位重量下的强度要更好。 非常感谢~

网友:


网友:
不知道楼主板厚多少,基本上不开票2块钱一个螺纹孔。

网友(点评):
嗯嗯,非常感谢,开孔主要是想像柔性焊接平台上的能安装各种辅助夹具,后来受到启发。发现有些平台,精度要求没那么高的,就直接用铝型材了,比如我选用的工业型材15*180,两块拼接在一起就OK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我描述的问题,后来我自己想,其实这个装夹工装其实不是用来加工的。
他是配合一个XYZ三轴桁架机械手 ...

楼主,抱歉问一下,你的问题是图片中用夹具夹住触摸屏,人在触摸屏上面按键测试按钮,夹具是手动加紧的,夹紧力只有5牛,这样的话,人拿着触摸屏直接测试不是比用夹具还方便吗?

网友(点评):
抱歉哈~夹具上还有弹簧,没有画出来,这里的夹紧力光靠弹簧确实力会很小,也不合理。后期改为肘夹了。 因为要做自动化测试,所以才需要摆脱人工拿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抱歉问一下,你的问题是图片中用夹具夹住触摸屏,人在触摸屏上面按键测试按钮,夹具是手动加紧的, ...

那你夹具是人工夹紧的吗?不是人工夹紧的话,考虑板上攻丝什么的就好像意义不大了吧!

网友:
里面全是高手  学习一下!

网友:
之前朋友公司有做了一个类似的,铝板 大小差不多。3500

网友(点评):
哇~劝退了,劝退了~更加坚定了用铝型材的心啦~

网友:
你这板多厚?问问做冲孔网,筛网的看看,就是那种不锈钢板上冲很多孔的,机场银行的座椅上的那种。他们肯定有专用设备,说不定能便宜点。而且你精度不高。

网友(点评):
嗯嗯,之前考虑过冲孔,加工价格也还可以;但是冲孔出来的毛刺,如果要处理,也还是要一笔人工费用,冲孔后的板材变形也是需要考虑在内的。 因为是希望能够方便安装辅具,所以楼上说的工业铝型材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