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切削液的问题

楼主(2018-07-02):
我自己查了一些资料,知道切削液大类的话可以分成水溶性和非水溶性两种。价格的话,水溶性相对贵一些,但是水溶性是兑水用的,一般10%的比例
非水溶性(油性?)是直接用的,所以单价虽然便宜,实际消耗更大。

举个极端的例子,其他所有工况都相同,每个月消耗200L切削液
1,用水溶性切削液,10%的比例,每桶20L,就是说,我一个月只要消耗1桶
2,用非水溶性切削液,不兑水,每桶20L,每个月要消耗10桶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我来补充几点:1)水溶液:主要起到冷却作用;2)乳化液,主要起到冷却作用和清洗作用,高浓度时有润滑作用;3)切削油:主要起到润滑作用.切削液的选用,应根据不同的工件材料、工艺要求和工种的特点选择使用。
一般水溶液用的多一些

网友:
再好一点的切削液有合成切削液,类似于化工合成的意思吧,加工的过程中不会有烟雾排出,或者说很少,而且夏天长时间放置不容易变质发愁,但是价格会贵一点

网友:
环保部门对机加工行业管控空前严峻,传统机床切削液因为容易老化变质、对环境有污染无法排放,被列入国家淘汰产品名录,很多地方的环保部门已经对使用传统皂化油切削液的企业叫停了。

公司审时度势,利用本身的优势,迅速推出了无机环保切削液产品,并且融入热处理技术因素,(尤其对热处理淬火后高硬度产品,用过去的有机皂液(油),容易造成机器磨削工件开裂,因为有机皂液(油)无法控制冷却介质的化工材料的稳定性,所以在机器磨削加工过程中非常容易造成磨削开裂。)把独特的控冷技术材料融入切削液,有效避免因为切削液冷速问题造成的磨削裂纹等缺陷,该产品的推出,对企业和国家环保事业都将发挥出重要作用。无机环保磨削切削液是无机中性盐类加多种化工材料混合制作成品,材料稳定性高,冷却性能优越,对设备润滑防锈还有环保效果,客户使用成本低,可长期使用,不需更换。

无机环保切削磨削冷却液外观无色或者淡黄色, 安全环保、不含有毒物质、不含重金属、硼酸,有机磷等对人体和环境有害物质。对水质适应性好,快速溶解,维持稳定具有优越的润滑冷却性、消泡性、防锈性。稳定性好,产品经零下30℃冷冻成固体后,置于温室下能自然恢复原状。本产品在机械加工比有机冷却液切削速度快,光洁度更光更亮,机器加工精度更精确,尺寸更稳定。无机切削液才是以后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