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Creo中怎样做这样的剖视图

楼主(2018-07-02):
如下图所示,在SolidWorks中剖视图可以选择下面两种效果,请教如何在Creo中实现第二种效果啊。

网友A:
视图→截面→新建→偏移

网友(点评):
语句精炼,稳!

网友:
楼主按二楼干说的就不会错,具体细节可以百度。阶梯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图→截面→新建→偏移

您看一下,我在三维图中按你说的剖的,在工程图中选择截面,但始终是两图一样高,怎样才能完全展开,达到剖视图比主视图高德效果。@无聊的疼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看一下,我在三维图中按你说的剖的,在工程图中选择截面,但始终是两图一样高,怎样才能完全展开,达到 ...

有可能不一样高吗

网友(点评):
我这不是把一样高的情况画出来了。我问的是怎样才能不一样高。比如在1楼第二个图面那样,剖视图比原视图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不一样高吗

你先把视图类型改为常规  然后再截面 选择全部展开

网友(点评):
按你说的,确实展开了,不过剖视图方向变了,而且和原视图没有对齐关系了

网友:
先做好剖切面 。再在工程图里选择建立的剖切截面即可

网友:
应该是增加截面线的方法不同,其他操作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把视图类型改为常规  然后再截面 选择全部展开

用cad来对齐  想啥放就啥放

网友:
有空摸索摸索

网友:
亲,剖面线你能做吧!
第二个剖视图是“展开剖”。
创建一般视图——截面——选择剖面——剖切区域——展开剖——调整视图方向。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