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为何打销孔?不打销孔危害有多大?还望指教

楼主(2018-07-02):
如图是翻转气缸,上下两个夹块,气缸夹臂翻转过来夹紧支撑产品,两个夹块没有仿形,仅仅是平面,下夹块安装孔打了销孔,现在领导要求下夹块前后位置可调,我想打要孔,可是有销子,不能这么搞,我是真不知道为啥要打这个销孔,还望有识之士指点二三,万分感谢

网友A:
你这是工装夹具吧,销孔是为了给镶块定最终位置,你可以先预留销孔位置,待最终位置确定后配打销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工装夹具吧,销孔是为了给镶块定最终位置,你可以先预留销孔位置,待最终位置确定后配打销孔

销孔要预先打孔不能配打,这也是做成前后可调的原因,感觉这个销孔没必要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销孔要预先打孔不能配打,这也是做成前后可调的原因,感觉这个销孔没必要啊

如果产品面是完全平面,没有弧度和角度,销孔个人感觉没有意义,侧面不需要块定位吧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产品面是完全平面,没有弧度和角度,销孔个人感觉没有意义,侧面不需要块定位吧应该?

这个对产品没有精度要求,只是简单支撑固定

网友:
领导眼光就是不一般。不听就吵了你

网友B:
是不是销子定下夹块在它的安装座上的位置呢,看不到销子在下夹块的什么位置,也看不到下夹块在安装座上怎么连接的?

网友C:
楼主是汽配厂的吧,强力夹紧缸我们也经常用。你下面这个支撑块打销孔的目的是为了后期维护拆换方便,没有销孔位置容易跑掉,而且以后零件磨损了,换新的也会准一些。强力夹紧缸,我们一般会被要求增加V型限位块,你也应该知道是什么样的标准吧,建议增加会稳妥些。

网友D:
确实看不到销钉的位置啊

网友E:
如果需要作成可调节的 应该不需要销孔吧。。。

网友F:
这个问题换一个思路,分层。
上层,销孔定位。
下层,腰孔可调;

网友G:
自己判断 腰孔不加销孔位置有可能会窜动 如果位置窜动没影响可以不加 建议调整好配打销孔

网友:
前后做成垫片可调呢?

网友(点评):
垫片如何可调?

网友:
看不懂 学习一下!

网友:
依我之见,谁提出的想法就问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销子定下夹块在它的安装座上的位置呢,看不到销子在下夹块的什么位置,也看不到下夹块在安装座上怎么 ...

谢谢啊,已经知道了,这个是定位的,后面加的垫片调节位置,这里要求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汽配厂的吧,强力夹紧缸我们也经常用。你下面这个支撑块打销孔的目的是为了后期维护拆换方便,没有销 ...

嗯嗯,帅哥说的很在理,我是刚入行的非标菜鸟,还望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需要作成可调节的 应该不需要销孔吧。。。

我做成了两个零件,加垫片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换一个思路,分层。
上层,销孔定位。
下层,腰孔可调;

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判断 腰孔不加销孔位置有可能会窜动 如果位置窜动没影响可以不加 建议调整好配打销孔

我改成了两个零件,加垫片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看不到销钉的位置啊

这种气缸上面有,你可以去查一下就知道他说的销孔在哪了

网友:
别告诉领导直接给他拔掉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汽配厂的吧,强力夹紧缸我们也经常用。你下面这个支撑块打销孔的目的是为了后期维护拆换方便,没有销 ...

8楼回答得好啊,销钉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拆装方便定位用的。经常用气缸怎么不找我呢,,我们做亚德客的,https://shop31142y6v688y5.1688.com  QQ:819402639

网友C:
引用 网友H:
8楼回答得好啊,销钉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拆装方便定位用的。经常用气缸怎么不找我呢,,我们做亚德客的 ...

强力夹紧缸,你们亚德客的有木有?我们用SMC,一条好几千块,需要节省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强力夹紧缸,你们亚德客的有木有?我们用SMC,一条好几千块,需要节省成本。

有啊,打开这里面可以看到资料,https://shop31142y6v688y5.1688.com  QQ:819402639

网友:
引用 网友I:
软件有点卡顿,希望解决下!

好的,您用的哪款软件,我让工程师帮您解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