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英寸16牙,外牙直径30。如何开螺母底牙!

楼主(2018-07-02):
急急急请教大家一下,我现在有一个外牙是每英寸16牙,直径是29.8左右,我现在要做一个螺母,请问底孔要做多大?进行加工内牙?谢谢

网友A:
你先搞清楚你这是哪种规格的螺纹
每英寸16牙 你的意思是英制螺纹了
你为啥认为它是英制螺纹
查了表 英制的 UNC  UNF  NPT的螺纹都没有大径29.8左右  每英寸16牙的规格
每英寸16牙 公制的螺距就是25.4/16=1.58  螺距如果是你测量话肯定有误差  应该是公制螺距1.5
大径测量的尺寸是29.88  那应该标准公称直径是M30X1.5的细牙螺纹
底孔的标准值为直径28.5  实际加工时可以比28.5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搞清楚你这是哪种规格的螺纹
每英寸16牙 你的意思是英制螺纹了
你为啥认为它是英制螺纹

有道理

网友:
建议楼主拿个螺纹规,测一下是几分的管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搞清楚你这是哪种规格的螺纹
每英寸16牙 你的意思是英制螺纹了
你为啥认为它是英制螺纹

之前就是做30*1.5的就是不对,内牙螺母的牙都吃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搞清楚你这是哪种规格的螺纹
每英寸16牙 你的意思是英制螺纹了
你为啥认为它是英制螺纹

而且就是用55度的牙规量的,就是每英寸16牙,所以就纳闷了

网友B:
是标注的螺纹,用螺纹规就可以测的差不多了,一定要首先确认公制还是英制的,涉及到螺纹刀的角度问题,不可以马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标注的螺纹,用螺纹规就可以测的差不多了,一定要首先确认公制还是英制的,涉及到螺纹刀的角度问题,不可 ...

就是用55°的牙规测量的

网友:
你要是来一张螺纹规的比对照片就可确定了

网友:
实在不行 就把你的零件拆了 其他的尺寸照着原件车一个  外螺纹规格你自己定
然后按照你定的螺纹  车个相同规格的螺母

网友:
是不是梯形螺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