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能不能设计出共轭凸轮

楼主(2018-07-02):
各位大神,有没有知道solidworks能不能设计出共轭凸轮,用sw自带的凸轮插件设计出的凸轮的轨迹不是连贯的,不能做模拟,有没有做过的,可否指点一二。附图是其中一片共轭凸轮,谢谢

网友:
既然有了轨迹了,为何不用不连贯的,让他变成连贯的

网友A:
肯定可以。。。。。套合一下就成一条线一个面了。

网友:
lz搞个网盘,上传文件,请坛里高手帮你画画

网友:
@魍者归来 请大侠看看~

网友:
是不是  根据一个凸轮   来用SolidWorks  设计宁外一个共轭凸轮?

网友B:
低精度的话,CAD直接导入图形。

高精度的话,考虑转成公式曲线,呃,这是个数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套合一下就成一条线一个面了。

套合的样条曲线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精度的话,CAD直接导入图形。

高精度的话,考虑转成公式曲线,呃,这是个数学问题。

就是精度高啊,共轭的比普通凸轮难好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套合的样条曲线不敢用。。

不敢用就研究用公式把曲线一笔画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低精度的话,CAD直接导入图形。

高精度的话,考虑转成公式曲线,呃,这是个数学问题。

是否一定会存在解析解?如果有超越方程,怎么办?用数学工具计算坐标,然后导入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否一定会存在解析解?如果有超越方程,怎么办?用数学工具计算坐标,然后导入曲线。

确实有可能出现层主说的情况,也可以考虑多点拟合,只要点足够多,理论上就能满足生产需要

网友C:
@Cavalier_Ricky 帮lz请大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valier_Ricky 帮lz请大侠看看~

哇塞,太感谢了。。一直帮我@大神。。多谢多谢

网友D:
哦,我还真没用过这种凸轮,需要凸轮往返驱动而不用弹簧?我用的都是槽凸轮。。。

抱歉,帮不上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我还真没用过这种凸轮,需要凸轮往返驱动而不用弹簧?我用的都是槽凸轮。。。

抱歉,帮不上忙了。

没事,依旧感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我还真没用过这种凸轮,需要凸轮往返驱动而不用弹簧?我用的都是槽凸轮。。。

抱歉,帮不上忙了。

为节约成本,防止跳动。不太喜欢力闭合,
槽凸轮和共轭一样,都是形闭合的。那么两者的区别何在呢?
如果同一运动都能实现,那我觉得前者成本还更有优势呢
谢谢!

网友(点评):
便宜但占回转空间呗。没那么大的回转空间,槽凸轮只能瞪着眼儿流口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我还真没用过这种凸轮,需要凸轮往返驱动而不用弹簧?我用的都是槽凸轮。。。

抱歉,帮不上忙了。

大侠所言极是!共轭虽然两片,但可以尺寸小,一体加工;
若谈及运动特性,共轭只能摆动吧。槽轮做直线运动都很方便。
对于同一运动特性,我觉得两者应该可以等效。

网友(2018-09-25):
楼主可以尝试mition插件,以前弄过

网友:
motion反求。很简单的

网友(2020-09-07):
套合样条曲线就成一条了

网友:
这个简单,用camtrax做一个就好了,这个做出来的凸轮连贯程度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