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形反应釜密封问题

楼主(2018-07-02):
如果解决方形箱体上下盖的密封问题。

网友:
法兰是方形法兰,这个密封要定制,看反应釜的压力和温度是多少。选择密封材质要注意。

楼主:
但是方形法兰的话制造成本很高,而且很重。

网友A:
方形箱体密封胶首选,就是每次维修打开后要重新清理上胶。
有空间的话开槽长条O形圈也行,再就是按形状订制密封垫了。

网友B:
静密封好做,动密封成本高难度大

网友:
胶条+密封胶也可以

网友C:
是化学用的反应釜吗?
我几年前的公司做HDPC的,有氯气,反应后产生强酸,国内的什么反应釜都不行!十天半月厂家就来修一次,用国外的就很好,但是价格贵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化学用的反应釜吗?
我几年前的公司做HDPC的,有氯气,反应后产生强酸,国内的什么反应釜都不行!十天半 ...

对,就是反应釜,但是是方形的,还需要经常打开来保证密封。求设计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形箱体密封胶首选,就是每次维修打开后要重新清理上胶。
有空间的话开槽长条O形圈也行,再就是按形状订 ...

盖子要经常打开,所以是动态密封,难点是方形,要是圆形的可以用法兰,方形的话加工法兰的话成本太高而且铣的话容易变形,所以法兰很厚又重,所以想求其他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密封好做,动密封成本高难度大

就是动态密封的,而且是方形的。